很久没有碰到难题了,又2个修不好的屏

楼主(2010-07-11):
很久没有碰到难题了,又2个修不好的屏

今天2个屏,一个是17正屏,CLAA170EA ,驱动板连屏一体的,不能换驱动板,显示偏白色的,就

是颜色比较淡白,但是使用正常的,电压基本正常,3.3V 5V  8V 10V -24V 20V 都正常,不是电

源部分问题,好像是说要刷程序,手头没有编程器(只能VGA头刷吧),换了24c16  24c02 都一

样,不见好转,,谁修过的,帮帮忙。。

第2个屏,更严重,颜色更淡,拖影,显示图像明显滞后,图像淡的发黄了,电压也正常,换了2

种驱动板都不行,问题一样的显示图像明显滞后,拖影。。。

谁修过 的,帮忙看看,

网友:
升压电路测了,没有大问题,但是手头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
看来没有高手帮忙啊

网友:
图像淡的发黄了换灯管

网友:
CLAA170EA ,驱动板连屏一体的,我以前修过把24C16清空就好
第二个屏没救,是邦定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第二张屏是M190A的还是HSD19的,M190主芯片这种现像发生的多,HSD19的软线开焊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屏进工厂模式调试下。第二个估计够呛了

网友:
看下屏上的伽玛电路是否正常,那是管对比度的,如不良也会有你那现象,没看到图,不知你那是何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