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显示器点不亮 这个水泥电阻是不是烧了。

楼主(2010-07-11):
我的显示器老毛病又犯了,昨天晚上我们这边下大暴雨还用得好好的,但是晚上没有关窗,结果吹了一晚的湿风,今天早上就开不了机点不亮了。
把电源旁边标示RX9W2R7J的水泥电阻用万用表的200Ω量了一下,显示为03.2不是标称的2.7Ω。水泥电阻本身无烧焦等痕迹。小弟是电子爱好者,水平还达不到分辩这个电阻是好是坏。望各位大侠指点。这些时要下很长时间的大雨,根本不能拖出去修,如果坏的话我也好去买个回来配上。呵呵

网友:
你应说清那个电阻在那个位置我们又不是神

网友:
就在电源的插口旁边,左边是保险管,没有烧,右边就是这个水泥电阻了。

网友:
这个电阻肯定没坏嘛.

网友:
电阻没有坏,标称阻值为2.7,你测量的3.2欧,表本身有内阻的这个没有问题的!尽量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点儿,才能帮你分析,比如说现在上电电源指示灯亮不?

网友:
这个水泥电阻没有烧,一般应该先烧保险。不要乱摸瞎找,要一步步修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