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摘]HP 6530s(GM45+IBM)上电重启的维修

楼主(2010-07-11):
机器型号: HP 6530s ,gm45+ibm ,是6520s,hp540笔记本的延续产品。

现象:自动上电,电源接口灯闪烁一会,又重复上电。不显示。

分析与处理过程:
目测主板无进水,无维修史。
  能上电,然后又重复上电,先测试主要电压。主供电由tps51120产生+3va,+5va正常,上电重启期间没有变化,说明待机就有。
  没有图纸,参考6520s的图纸。大部分供电芯片一样的。测试了其他几个大电感,1.8v,1.25v,1.05v,1.5v都有的。Cpu供电没有,好办了,那就是供电没有齐全。逆推吧,查一下cpu供电的工作条件。ADP3208的供电,开启, 第一脚EN,就没有,PWR_GOOD_3为 0v低。

  参考6520s的上电时序,v1.25s,v1.5s,v1.8s,vccp他们的PG合并输出为 PWR_GOOD_3
  那就从 这4个 PG 着手查:
  图纸不同,元件号也不同。6520s的 LM393在 南桥附近,6530s南桥附近也找到一个LM393.对照ADP3209的1脚,和这个LM393 7脚是通的。驱动这个LM393就是类似6520的u24,分析了一下附近的元件,类似功能的SLP_S3_3R,R396,D13;+5vs+R390,+3vs+R380,如下图标识,还有对应R393+c428组成的延时电路,R395的反馈,R400的上拉。都找到一一对应的元件。先排除LM393本身的问题,8脚供电正常,基准2,6脚正常,5脚为0.6v显然不对,正常应该为2v多点才对。暂且排除LM393本身的问题。

  下一步就是找出4个PG中有1个,或者几个没有出来。R359,R360,R361,都找到对应是vccp,v1.25s,v1.8s的PG,最后就剩下1.5vs的PG没有出来。拿出小毛刷,刷了一会,找到对应6320s的 U501

  先查6脚,5脚供电正常,8脚开启正常。输出只有0.几v ,不对,7脚对地阻值100多,也正常,先从料板拆个换上。1.5v有了。上电,cpu有供电了,也不重启了。装上cpu,内存,开机显示。

网友:
找到问题往前推是找到问题根由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