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16S 不开机

楼主(2010-07-11):
HP 4416S进水开机不正常,电流0.02A,按电源开关电流为0.03 ,电源指示灯亮下就熄,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应该是开机后供电有短路的呗,断开看看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保护了。量下各组电压的对地值。细心点可以找到的。

网友:
你怎么搞好的啊?大家帮你啦,分享一下啊!论坛是大家分享技术的,你这样不感觉难过吗

网友:
PCB板短线了

网友:
PCB边缘进水处断线了,到时我用相机拍下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
PCB边缘进水处断线了 。那么你飞线解决的吗?

网友:
l连起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