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环境下刷BOIS

楼主(2010-07-11):
请各位高手指点下,如何在DOS环境下刷主板BOIS吖????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各个品牌都不一样的,用软件在DOS下刷新的

网友:
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DOS刷BIOS 说明你主板点得亮  点得亮的话还不如在WINDOWS下刷写  方便 快捷  简单 安全

网友:
My experience is dos bios upgrade is more safe than windows. Go to respective motherboard manufacture web site to download bios flasher program.

网友:
你不知道如何在dos下刷bios,从这一点看,你对dos平台不是太熟悉,操作也不是太上手,全英文操作,需要一个干净的最小dos系统,再就是,相对应的BIOS程序和软件。就这么简单

网友:
去官网找相应的升级程序就可以了。有的厂商可能不提供DOS升级的程序。

网友:
多谢各位指点,小弟会好好的向你们学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