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清华同方超锐 F5000换电源口小经验

楼主(2010-07-11):
  一客户 清华同方超锐 F5000 电源口损坏 接修
原以为小菜一碟  拆机 拆到主板 三下五除二  换好 准备打完收工
装机 盖好C壳  上电  电源跳 0.25就停   再按POWER 指示灯一闪就灭
下C壳 试机 OK  郁闷了 屡次之后 结果一样 C壳就不能装
试下C壳所有连线 有时开机 有时开不了
仔细检查  CPU上有一块4CM长 1CM 宽的导电胶
恍然大悟  C壳盖下后 正好将此导电胶布压到电路板上
总结 : 仔细 仔细 再仔细  呵呵

网友:
万事不能大意。每项工作都要认认真真。要做到初中有细。

网友:
哈哈 我也干过这种事情而且是用个很长的螺丝把显卡打个洞出来 增强散热 !!!

网友:
回复 浪子游 的帖子不会吧,这说明你太有劲了呵呵。。我也打穿过外壳,不过也不是很明显,大家应该都经厉过这样的事情吧,一般打穿了怎么修复呢?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