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0-07-11):
一杂牌845主板,加电不开机。。5V待机电压正常,。
我量了一下南桥旁边的晶振,一边有0.8V左右,另一边一点电压都没有,,换了旁边的两个小电容,还是一样。。
南桥也给我加焊了,。晶振的另一边还是没有电压出来。。
用手捂住表笔去点晶振也没有通电。。
IO,也换了一个,无果,,
请大师们帮我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晶振脚没电压有三个可能  晶振本身不良    电容漏电   南桥坏

网友:
很明显的晶振坏了吗?晶振一边有电压,加一边也应该有电压的,换个频率一样的晶振看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这种问题加焊一般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最好是重植  重植不行的话 那么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嗯,晶振坏的不多,应该是SB的事

网友:
晶振旁边的电阻也有可能坏了,但是百分之九十是南桥坏了。

网友:
多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