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7-11):
客户送修一台R52,不开机,待机电流在0,5左右,发现有短路,手感觉到IO,网卡,PC卡管理芯片均发热大,下掉,本来有3.3V和5V的,下了PC卡管理芯片后没有了,MAX1901的供电,开启芯片均正常,22,4,28,21 电压均正常,但是就是产生不了3,3V和5V电压,请问哪位高手以前遇到这种问题,供电芯片也更换过,不行,还有什么问题呢,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了,不产生电压。
不开机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MOS 管呢
负载

网友A:
MOS管下掉测量正常,高管控制极有5V的电压,低管没有电压,应该正常的,没有击穿

网友:
一般来说,供电芯片和MOS管要一起换,不然不行的。如果芯片的工作电压都满足了,那就是芯片坏了。可以测一下MOS的控制级看有没有控制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