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墨打印机堵塞的原因及清洗方法

楼主(2010-07-11):
一、喷墨打印机的墨头结构:

   喷墨打印机的常见墨头结构主要有喷墨头和墨水盒一体机和分离式两种方式,一体机墨头结构在墨水盒墨水用尽后,墨头和墨水盒要一起更换,这样的结构相对结合较为紧密,可靠性较高,但相对成本较高;分离式结构的墨头和墨水盒分离,墨水用尽后可单独更换墨水盒,一定程度上可以节省成本。目前市面上常用的大多数打印机(如epson、cannon等)均采用双墨头结构:一个黑色(或photo)墨头和一个彩色墨头。而在墨水盒中,大多数是黑色墨水独立,其他三色墨水盒一体,也有一些产品的每一种颜色的墨水盒都是独立,可以单独更换,进一步降低了打印成本。

  二、喷墨打印机“堵头”的形成:

   因打印头正常打印归位后密封不严或长时间放置,水份过度蒸发,导致墨粒干结在精细的打印头尖部,使墨水无法正常喷出;或者不同墨水之间相互混用,产生化学反应,通常表现为常出现断线、颜色缺失、字迹模糊甚而无法正常打印等故障。

  三、喷墨打印机“堵头”的分类:大致可分为软性堵头、硬性堵头两大类。

(一)、软性堵头的修复:

1、软性堵头堵塞指的是因种种原因造成墨水在喷头上粘度变大所致的断线故障。有时只附着在出墨口喷嘴表面,一般蘸取原装墨水经多次清洗即可恢复。其优点是操作简单、快捷,无任何物理损害;缺点是使用成本较高,较浪费墨水。

2、使用打印机驱动程序的应用工具中打印头清洗功能清洗。其优点是操作简便、快捷;缺点是清洗效果不太理想。

  注意事项:1、以上两种清洗方法一般不宜超过三次。打印机“堵头”不严重时,三次以内即应冲开。若三次仍冲不开,说明堵头较严重,清洗次数再多也不一定管用,且无谓浪漫很多昂贵的墨水,此时就应视具体情况作进一步处理;2、因墨盒(如海绵体填充型)与打印头之间会产生“气阻”现象,会出现少量的不规则断线,此时不必反复清洗,放置一段时间后,重新开机即可正常使用;3、切忌墨水混用。新购墨水不可急于往墨盒中添加。先用一洁净的一次性注射器吸入一些墨水在光亮的地方仔细观察,看墨水中有没有悬浮物,如有悬浮物则不可混用。然后从使用的墨盒中吸入一点墨水和新购的墨水进行混合后静置24小时后再观察,看混合后的墨水有无化学反应,若产生了变化(如结晶等)则说明两种墨水的兼容性不好,切忌混用!

(二)、硬性堵头的修理:

  硬性堵头指的是喷头内有化学凝固物或有杂质造成的堵头,此故障的排除方法较为困难,此时可采用下面四种方法予以解决。

1、浸泡法

  适用范围:受阻情况较轻

  必备工具:浓度95%的酒精、一洁净的口杯和一个底面光平的金属容器

  工作原理:用中等强度的有机溶剂将墨粒逐一溶解,注意必须使用95%浓度的有机溶剂酒精,否则会适得其反。

  解决方法:先找一个底面光平的金属容器,在容器中加入少许95%浓度的有机溶剂酒精,酒精以刚好覆没打印头不锈钢包边为限(注意不要让pcb板接触到酒精)。浸泡时间一般以2小时至4天不等。其优点是清洗效果好、不易对打印头造成物理性损害坏;缺点是所需时间较长,难解用户燃眉之急。

2、压力清洗法

  适用范围:受阻情况较重

  必备工具:浓度95%的酒精、一洁净的口杯、一只一次性注射器、一次性输液器。

  工作原理:利用注射器的虹吸作用产生的压力,将酒精这一有机溶剂注入打印头中,从而达到清洗干涸墨头的作用。

  解决方法:用一只一次性输液器的塑料管或针头部分做成注射器与打印头供墨口之间的接口(结合部位一定要紧密),接口制作完毕后,将打印头头部置于浓度95%的有机溶剂酒精中,通过打印头将酒精吸入(注意只可吸入)注射器针管中,吸入数次。其优点是清洗效果好。一般阻塞较重的打印头可通过此方法进行清洗。值得注意的是,吸入酒精时要用力均匀,前后连贯,一般不会造成物理损伤。只是制作接口时需因实际情况自行手工制作,因此需要有专业的维修技术人员配合,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方可动手修理,制作好的工具可保证长期使用。

3、蒸馏水清洗法

  适用范围:受阻情况严重

  必备工具:一个经解码的空墨盒、一只一次性的注射器和一瓶医用蒸馏水(也可用纯净水替代)。

  工作原理:与压力清洗法工作原理类似,在此不必一一赘述。

  解决方法:先准备好一个经解码的空墨盒、一只一次性注射器和一瓶医用的蒸馏水,利用注射器的虹吸作用产生的压力,将注射器吸入蒸馏水通过墨盒的通气孔注入墨盒内,过一会儿再将注入的蒸馏水用注射器吸出,这样反复多次将墨盒内的剩墨清洗干净即可。

4、超声仪器清洗法

  适用范围:受阻情况最严重

  工作原理:利用超声波清洗机产生强烈的超声波,使水分子剧烈震动,将细小的干墨粒震碎后溶解于水,从而达到清洗的目的。

  解决方法:将喷墨打印头轻轻放入清洗机中,加入纯净水或专用打印头清洗液,纯净水或专用打印头清洗液以刚好覆没打印头不锈钢包边为限(注意不要让pcb板接触到纯净水或专用清洗液),开机10至15小时即可迅速清洗干净。其优点是清洗效果非常理想,阻塞多年的打印头都可清洗干净,操作也非常简便;缺点是维修成本较高,价格较为昂贵。一般情况下,超声波清洗机在医院、眼镜专卖店或手机特约维修点均可找到,并且有些地方是免费的,也可用超声波加湿器加以改装。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清洗液一定要用纯净水或专用打印头清洗液,不能用医院、眼镜专卖店或手机特约维修点的清洗液,因为眼镜专卖店的清洗液一般含杂质较多,医院、手机特约维修点的清洗液一般为强有机溶剂,频繁使用会对喷墨打印头造成难以修复的致命伤害。

  四、注意事项:

1、当遇到突然断电、停电、墨盒不能正常归位时,需及供电电压稳定后再开机,待墨盒正常归位后方可正常使用。这是因为打印机使用的专用墨水具有快干的特性,为防止打印头喷嘴部分在打印空闲时一直暴露在空气中造成墨水浓度加大风干而造成“堵头”现象。注意:当打印机的红色电源指示灯仍在闪烁时,千万不能随意拔掉电源插头或切断打印机的电源。

2、因为喷墨打印机专用墨水具有挥发性和使用环境等因素影响,长期不使用也会造成喷头堵塞,所以即使你不长期使用也应隔月开机自检一次。这是因为每次正常开机后,打印机都会根据其内部的时钟计算出开关机的时间间隔,并根据其长短对打印头进行自动清洗,其目的也是为了防止长期不使用造成喷嘴堵塞而不能正常打印。

3、当墨水用完后,需及时更换新墨盒。因为若不及时更换,就易造成喷头干涸而报废。但对于hp、cannon等打印机,因其墨盒与喷头为一体,更换墨盒也就更换喷头。对于这一类墨盒,可通过添加墨水的方法延长墨盒的使用寿命,即使造成墨盒堵头也不会整台机器报废。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墨盒内为负压,若添加墨水后,不抽出多余空气,打印时就不会有墨水喷出。

4、自定义不同的打印方式。通过选择使用不同的墨盒、介质类型、自行调整打印浓度、自定义打印模式,从而达到节约墨水的目的。

5、为有效避免墨盒长期暴露在空气中而产生干涸堵头现象,当打印机暂不使用时,应将喷头置于专用的喷头存储盒中。

6、定期清洗打印喷头。清洗时,应尽量使用优质的湿纸巾或无绵纸巾小心轻拭喷嘴边缘,注意切莫触及喷嘴。然后再利用其控制面板上的清洗键对喷头进行清洗,直至打印输出效果清晰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