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系统问题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7-11):
系统用GHOST进去了,但是重新启动不引导是什么原因呢,重新分区了也不行,那硬硬盘放在别的硬盘上是可以的,别的硬盘放取那个机子上也是可以的,奇怪了

网友:
象你说的情况硬盘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建议你重新激活下主分区再做系统!

网友:
都没遇到过。BIOS刷新下试下。

网友:
见过这样的最后没搞好直接叫客户换硬盘了

网友:
重新分区激活主分区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一直搞了一天,每次装完都是不能引导,要用U盘引导一下就可以正常进系统了,试了好多个系统碟都不行,还试了各种分区工具重新分区,格式化都不行,不过还好,到了客户来取机的那一刻奇迹出现了,我又换了一张碟竟然可以引导了交机收钱呵呵至今未返

网友:
   遇到过几次了   都是这样的了   你可以重新  DM 了 看一下 还不行就用winhex   看一下行不行

网友:
你用DOS命令恢复MBR,再用DM分区,再装试试

网友:
激活下主分区

网友:
你的是主引导分区没有激活。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进PE重写MBR就好了

网友:
主分区没激活,看一下我的贴子就可以了

网友:
呵,我还碰到过COMS时间不对,不能引导的,这个也可试试

网友:
重设一下BIOS即可,或换一张系统融盘也行!我遇到不少了!!!

网友:
进DOS从建分区表,运行FDISK /MBR这个命令

网友:
进DOS重置主分区

网友:
在DOS下重新分区

网友:
有一些品牌机GHOST不引导很正常,它有一个隐藏分区。试着在PE里面GHOST试试

网友:
三楼的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让人家刷BIOS你到底会不会啊,真是搞不懂了怎么有些人动不动就刷BIOS呢,BIOS跟你们有仇啊,楼主的硬盘你低格一下看看行不行,不行的话那你就在找问题吧,虽然我的技术不算太高,但是某些人的技术真的是很烂,哎...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