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无待机(无VCC3SW引起)维修

楼主(2010-07-11):
发错了版,重新发在这版,麻烦版子把专业维修人员的删掉.
IBM R50E,待机电流为0,测得无待机3、5V。下面是维修过程:
一、测得1631  22P V+有16V,SHDH与ON3,ON5脚无电压。追查VCC3SW没有正常产生。
二、要VCC3SW 正常产生,TB62501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查论坛资料整理):
A:PIN57有 VREGIN16有16V供电。
B:PIN54电压要高于2.9V,并且在运行的时候要维持在2.5V以上。
C:VCC3SW负载不能过大。
D:滤波电容C611一定要有
E:AC接入检测,TB62501的PIN2为低电平,则表示外部有AC接入。
F:TB62501的PIN55接了四个温敏电阻,当温度升高或温敏电阻损坏时,流经此脚的电流会升高,使PIN55的电压上升
当此脚的电压大于0.5V时,TB62501内部线性稳压电路继续工作,但不往外输出任何电压,也不会有VCC3SW。

三、测得以上条件都正常。那么可能就是VCC3SW已经正常产生了,但被面后面负载拉低了,把59PIN抬起,测得有正常3。3V。证明是被后级拉低了。
四、查VCC3SW所到之处非常多,但是有电阻的地方可以不管他,因为电阻一般只有开路没有短路,不会拉低VCC3SW。有可能拉低VCC3SW的只有U1 温控芯片与PMH4,U1容易拆先排除,后面发现取下PMH4,VCC3SW正常3。3V了。
五、换PMH4,故障依旧。怀疑PMH4 产生的VCC3M_ON,VCC1R8M_ON的后级负载过大,使得PMH4拉低VCC3SW(实际会不会影响到,我不清楚.只是我怀疑),断开这两路,故障依旧.
六、无思路,论坛发贴请教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16219-1-1.html,兄弟告诉VCC3SW到PMH4可能有断线的。追查确实是有断线的,三个点发霉了。用细丝线穿孔补上。见图:

注:贴了高温胶低处为穿线的地方。

七、补完线后,VCC3SW正常了,但发现待机3,5V高高低低上下跳变。挑起1631 的ON5,测得待机3V还是上面跳变。连上ON5,挑起ON3,发现待机5V正常。看来是待机3V导致故障的。这机之前是同事换过1631的,我又换了一个1631故障依旧。(其实5V正常,就不应该去换1631了,这是我事后想应该这样)。后来看3V电感锡比较薄,加焊之OK。
八、在这个过程中,还有比较麻烦的事,这里就省略 了。
九、至此,上U,散热风扇,内存,挂个硬盘,外接显示器,进系统大概测了一下,一切正常。

网友:
很细致 的讲解。
提现楼主的功力不错。

网友:
分析的不错,楼主前面介绍vcc3sw因为被pmh4拉低而没有产生,而实际情况是vcc3w到pmh4的线路短线了,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点冲突。

网友(点评):
那是思路,可能拉低Vcc3sw的是U1 PMH4,而LZ并没有去测TB 59PIN到PMH4的通不通,只是直接换掉PMH4而已,后来看兄弟提点了才去看这之间的线路通不通,才发现真的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VCC3SW是分几路到PMH4的不同引脚,其中有一条线路不通就会拉低.在维修过程中所以没思路就是因为这点想不通.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好!几路变幻的电路,楼主修的得心应手,唉!我看了这种故障就晕了

网友:
呵呵,楼主分析的很详细,不过本人认为产生VCC3SW只要前面三个条件就可以了,其它几个条件我都试验过,不会影响的。还有你修的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VCC3SW给PMH4供电的一路短线了,导致PMH4工作不正常而把VCC3SW拉低(取下PMH4芯片,供电脚是不通的,也就是给不同模块供电的,如果相同断一路也无所谓的,我们在做桥的时候,有时弄掉焊盘,经查为供电脚,发现供电脚是相通的,少一个也无所谓的

网友:
VCC3SW给PMH4供电的一路短线了是断线了

网友:
上次遇到过一个T41的板子,也是TB57脚无16VWINT供电,发现背面一个10欧姆的限流电阻霉断了,并穿孔线也断了,从3 5v产生的上管拉一个16V过来,修复,

网友:
期待楼主下帖能图文并茂,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了。但是不明白的是断线引起VCC3SW 吗? 图片连接失效了

网友:
是拉低的,有模块没工作起来

网友:
修板还是得细心哈,呵呵

么思路就对板发发呆,细细看,会有惊喜滴……

网友(2010-11-17):
楼主,对IBM,的机器,理解还是很多的..

网友(2012-04-05):
初学者 达到这个程度,说明很用心,维修步骤很好,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