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集成不触发(PMH不发出M_ON1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0-07-11):
IBM T61集成不触发(PMH不发出M_ON1的维修思路)
拿到手上测MAX17003无ON信号,那就查PMH了,查PMH没有发出M_ON1信号
第一步:查供电,VCC3SW正常
第二步:查适配器存在信号:EXTPWR_PMH4 为0V正常
第三步:查SWPG信号。为0.6V

解决:翘脚PIN 46解决问题。插电自动触发显示.

这个是PMH不发出M_ON1的维修思路,当然了PMH前提是要收到SHUTDOWN#

网友:
再请教一下:
SHUTDOWN#、VCC3SW正常,PMH6的第25、26脚(OSCIN OSCOUT)没电压。还要查那里。PMH6有多少个工作条件?

网友:
SWPG正常为3。3V啊

网友(2010-08-11):
SWPG在图纸上找不到啊,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
只看到PMH7的46脚是SWPWRG,你所说的是不是这个信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