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加电时序

楼主(2010-07-11):
我是新人,想请教高手,如何在电路图中分析加电时序

网友:
各个板子有各个板子的时序工作。这个是自己慢慢积累的, 看的图纸多 修的板多  。就知道了,前期看点大众话的机器图纸,看它的上电时序。

网友:
先在基地找IBM的 上电时序吧,把这个搞懂了再慢慢搞其他的就容易了。不要太着急,慢慢来。先搞点简单的,边学边实践,搞好了才有成就感,后面复杂的才有信心学。

网友:
我也不会啊就是看图纸自己慢慢摸索。到时候就看懂了再记住就行了下次再修就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凤凰捏盘 -2 技术区严禁灌水,分数来之不易,望珍惜

网友:
谢谢各位的朋友的回复,但是还想问一下,查找开机时序有没有根据什么样的线索来判断呢?
谢谢!

网友:
  熟悉 熟悉电路 熟悉电路中英文单词的检测 熟悉各个桥的工作条件 没有捷径可循

网友:
就是 这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  熟能生巧嘛!

网友:
有些图纸上会带着开机时序图,楼主可以看下,然后以其中的一个作为参考,其它的没有时序图的,基本上顺序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