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可调电源判断液晶显示器灯管 好坏

楼主(2010-07-11):
我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216467&extra=

想了一下 如果用通用高压板 加上可调电源 根据电流的大小 不就可以大致判断灯管的好坏吗
在拆屏之前大致判断灯管的好坏  省的拆了屏 不是他的故障
2灯 4灯  漏电 老化 的电流大致多少 希望大家能交流
恳请~~拍砖~~~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可行吗,是通用的方法吗?

网友:
是的,是可行的,老化的灯管,电流值会比正常的电流值大,有的折断的灯管,电流值会是0。

网友:
关键是正常值是多少?有没有大致范围?或者显示器不同值不同?

网友:
我试过 不行的 根据高压板不一样电流也不一样 灯管新旧程度 还有老化程度  还有就是高压线接触不良电流也是不一样的 。不用什么电流表 直接代换高压板或外接灯管不就可以很快测出什么问题了!

网友:
可以深入的研究下。

网友:
这种方法是可以的。具体的数据需要靠大家在实际工作中收集汇总,因为供电电源和所使用的灯管不同,高压板不同,工作电流会有很大差别。

网友:
拿 条单灯高压条,改下就行了了,将控制开关短路就行了,用得了那么麻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