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主板,一个可能是北桥的故障

楼主(2010-07-12):
接到一块华硕K8的主板,AGP显卡接口,这块板拿过来时故障是这样的,我上假负载测试,主板供电都出来了,CPU复位测试点也有复位电压,按重起电压会跳动,但是就是不跑码,我测量了一下,终于发现了一个问题,这块主板的AGP 显卡供电怎么变成了2V左右了差不多到3V电压了,这不对啊!我再测量了一北桥旁边的组1.2的供电,*脏话*!跟这个显卡的供电一样大小!这个就没有思路了,我只能跟跟客户说是北桥有问题!求基地网友分析一下哪部分问题大一些 !

网友:
查供电场管,,,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供电场管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换过供电管,用风枪加焊过桥,也用手压过还没什么反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场管坏 也可能是场管S极反馈给场管控制芯片的电路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