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1310本本自己开机 和关机

楼主(2010-07-12):
DELL V1310本本适配器和电池一起用 拔了适配器本本就关机
而且是关了机 有时侯自己开启 还有在用的时候自己会关机 这妇科病该往那里下手 ?
单用电池开机可以开机 适配器可可以开机
电池可以用上一个钟
就是在用的时候自己会关机
DELL

网友:
先查开机电路是否有漏电,或上拉有问题的

网友:
疑难杂症 不好搞

网友:
修这种问题的维修思路多做测试发现其规律性,再进一步考虑可能出问题的位置

网友:
先加焊一下IO现看情况

网友:
呵呵,是整机试的吧?先清灰

网友:
全部清了 I/O 加焊了 现在是 电池充满了 把电池拔了就掉电了 好很郁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