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红外摄像机要注意的事项

楼主(2010-07-12):
选择红外摄像机要注意的事项
    红外灯的选择最重要的问题是红外灯与摄像机、镜头、防护罩、供电电源等成套性。目前市场上大多是摄像机和红外线投射器分开的,这样我们在设计方案时就必须对所有的器材统一考虑,是选择黑白摄像机搭配红外灯呢,还是用彩色转黑白的摄像机?还有安装方式和防水方面的考虑。

    一般来说,黑白摄像机采用的CCD传感器有很宽的感光光谱范围,其感光光谱不但包括可见光区域,还延长到红外区域,利用辅助红外灯照明就可在CCD传感器上清晰的成像,而普通彩色摄像机其感光光谱只在可见光区,因此不能适用于红外灯泡照射摄像;日夜两用型摄像机采用两个CCD进行切换或者采用一个CCD传感器,利用数字电路的切换也可以实现红外灯泡照射摄像,但存在黑白照度偏高或对彩色有不利影响等缺点。除此之外,还有一体化的红外摄像机,就是将摄像机、镜头、防护罩、红外灯等集中在一起,典型的产品如富视康公司的FI-930C和FI-970C,这两种采用优质的铝型外壳,通过一次成型的生产工艺,使产品的防水级别达到IP55等级,可以在室内室外通用,由于采用一体化的设计,就自然降低了施工和调试的难度。

  随着红外夜视系统的迅速发展,红外灯生产供应厂家也会增加,但红外线产品并非象有的人想象的那样容易,在技术、检测仪器设备等方面条件也不同,希望用户多多加比较,慎重选择.

  用户使用红外灯首先要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特别是为保证人身设备安全的注意事项。检查前面所讲述的配套性方面是否达到要求,应考虑到的影响因素是否考虑到,如未达到要求,可及时调整所用器材。

    视频监控红外摄像机必须选择适当的镜头。为了提高摄像机对红外灯以及景物的敏感度,应尽可能选用通光量大的镜头,并注意在使用自动光圈或电动二可变镜头时,要尽可能开大光圈的驱动电平值。因为一般随着镜头焦距的增加,其通光量会相对减少,在选择红外灯时要留一定的余量,并注意红外灯的标称指标。

    红外灯的选配电源应尽可能要满足其所需的最小电功率,经常发生照射距离不够的情况。

    要考虑被摄像景物的反光程度,由于红外线具备可见光相同的如反射、折射等特性,因此,在目标景物周围如果没有良好的反光环境(如建筑物、围墙、标牌)时应考虑一定的距离余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多生产红外夜视摄像机的公司采用“红外LED+感红外彩色CCD”的技术,虽然这些产品部分解决了夜间监控的需要,但诸如下列原因阻碍的夜视摄像机夜间监控功能。

    红外LED发光管品质一般,寿命只有2000-3000小时,红外摄像机只能使用不到一年就产生故障,或因为单个红外LED发光管功率较小,导致红外夜视摄像机照射距离较短。

    由于采用了普通的光学镜头,夜间监控时LED灯作用物体反射回镜头的红外光不能有效聚焦到CCD靶面上,红外夜视效果大打折扣。

    为了降低成本,一些公司采用水平解析度只有420线的软件增强型的DSP数字图像处理芯片,这种芯片白天图像效果接近480线的DSP数字图像处理芯片,夜间配合红外灯监控效果会产生比较多的噪点,直接影响图像黑白清晰度。

    生产工艺粗糙和技术缺陷,如LED红外灯不能和镜头以及其它部件有效配合,夜间监控图像产生光晕或光斑;LED红外灯电路部分设计不合理,不能很好的分配电压和电流,安装后短时间造成LED红外灯烧毁。

    红外摄像机所需的电源一是要求高稳定,二是要求有足够的功率;很多客户经验不足,选购了质量较差的电源,电压和电流的不足或过大,都会使设备不能正常工作。这也是客户反映问题最多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