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块K8系例的板故障是能开机,但是插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0-07-12):
最近老是接到K8系列的主板,今天接到一块K8N-MX 这块主板故障是这样的,在插显卡的情况下,跑码只能跑到2A,键盘灯不亮!如果我拨了显卡的话,就能跑过21 到38什么的,并且这个时候按键盘灯,亮了,按DEL 进BIOS 还可以看到检测卡的RUN 灯在亮,只要一插显卡就是不行的,后来我把槽换了,还是不行,不知道这种问题跟这块独桥有没有关系?求检测思路!

网友:
查一下显卡槽上的各脚对地阻值

网友:
刷个BOIS,然后加桥

网友:
可以偿试加焊这种桥,仅供参考

网友:
各脚对地阻值没问题的话,基本确定桥坏了

网友:
先查供电,供电正常独桥的就焊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