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监控存储六方面

楼主(2010-07-12):
视频监控存储六方面
数字化视频监控涉及到巨量数据的采集、存储和使用。因此,一个高效能的视频监控系统必须具备高效能的数据存储系统,这关系着数据管理的效率、数据安全以及数据利用的效率。那么,在电信级别的数字化监控系统中,对于数据存储系统的要求,一般说来,要满足六个方面的要求。
  电信级数字监控系统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大量集中的数据存储和分散化的前端应用。因此,存储系统必须具有较强的数据传输能力,否则将会影响数据存储和利用的效率。

  海量数据存储需求和快速的增长变化的特点,要求存储系统在必须能够满足电信级别数据监控的海量存储要求外,同时又必须具备良好的扩展性能,应对数据量飞速增长对于存储空间扩大的需求。

  另外,由于监控系统一般要求实时的录像输入,所以这种实时录像输入对盘阵的数据写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否则在写速度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下,数据大量集中在缓存中,最终将会导致缓存数据溢出以致主机死机。

  目前监控录像需要在间隔一段时间后对数据进行删除,在数据删除后,会有一定时间的间隔,数据不能立即写入,这时候数据都是保存在缓存里,较大的缓存可以保证更多的数据滞留在缓存中,等待向硬盘空间的重新写入。

  除此以外,对于电信级别系统而言,良好的稳定性是必需的,如果缺乏稳定性,则会给众多用户带来巨大困扰,甚至带来巨大的损失。

  电信级庞大的存储需求决定了对存储良好管理性的要求。简单有序的管理性可以帮助用户降低运营维护的成本,同时也是系统稳定性的重要保障。

  分布式和集中式存储的选择

  集中存储的优缺点是,物理介质集中布放;视频流上传到中心对机房环境要求高,要求机房空间大,承重、空调等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分布存储,集中管理的优缺点是,物理介质分布到不同的地理位置;视频流就近上传,对骨干网带宽没有什么要求;可采用多套低端的小容量的存储设备 分布部署,设备价格和维护成本较低;小容量设备分布部署,对机房环境要求低。

  对于城市监控系统的监控数据,各个区域是否集中,怎么集中很多时候和一个城市的行政划分有关,一个城市的区域大小和可用的网络状况有关。城市越 小,网络条件越好,越容易实现集中存储。反之就越需要进行分布式存储。如北京有8个区。建立视频监控系统时,可以每个区域先集中,再汇聚到总中心,如应急 指挥中心。

  视频监控存储采购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监控是一个视频应用类系统,具有和其它系统不同的访问特点:以流媒体方式对存储设备进行访问,多路视频长时 间同时写入同一个存储,实时多路视频访问同一个文件,视频访问带宽恒定,带宽稳定性要求高,为1/25秒的平均值,视频访问时间长,容量需求巨大,存储扩 展性能高。视频存储对存储环境没有特殊的要求。按常规监控系统的数据基本上都是临时性,超过在线存储时间(如7天、15天,个别会要求30天)后,就可以 删除了,因此监控系统的备份很多时候只要能满足一个月就可以了。

  因此的设备选型时,不一定非要选带宽最大的,而要选择带宽波动最小的,曲线最平稳的。因为要长时间运行,最好在用控制器架构的存储设备,不要选 择PC架构的,选择容量可以扩张的设备。

  另外,在超过100TB容量的情况下,FC-sata设备的价格不一定就比ISCSI设备贵。FC支持的磁盘数量多,ISCSI设备一般支持的 数量少,假设容量要求为500TB,FC-sata只需要一套就可以,而ISCSI设备就需要很多到才行,仅仅ISCSI设备的控制器部门的费用就是很大 一块。

  视频监控系统首先是一个视频应用系统,因为存储设备要能够提供稳定的带宽输出,满足长时间视频读写的要求,其次,视频监控系统既要满足大量摄像 头的实时数据写入,和要满足大量监控端的视频回放需求,因此,还要考虑存储系统可以提供足够的IOPS性能。

  由于视频监控系统一般遍布全市甚至全国,因此存储设备还要考虑是否可以实现物理上分散,但管理和监控上可以统一的功能。

  网络视频系统的存储方案选择视频应用类系统包括如网络视频、IPTV、VOD点播和视频监控。但由于网络视频系统的码率一般相对较小,大约为 100Kb/S-200Kb/s左右,因此对带宽要求相对较小。需要在线播放的用户很多,因此一般来将存储设备的IOPS性能要求很高,一般网站机房的总 带宽一般都在1-2Gb/s(实际可用的带宽)左右,个别大型网站可能达到4-5Gb/s.能分配给网络视频板块的也就差不多100-200MB/S,因 此对于带宽来讲一般的ISCSI存储和FC存储都可以轻松满足,但如果采用NAS存储,则需要中高端产品。

  虽然采用高端NAS设备的成本较高,但NAS本身对外提供共享的文件系统,在网络视频的管理和共享方面区有天然的优势,方便后期的视频服务器数 量扩张和升级。ISCSI和中低端的FC设备由于采用低成本的SATA磁盘,IOPS新能一般都在6w-10w左右,因此无法用与大型的网络视频系统。

  建议网络视频系统选型是要从带宽和IOPS两个方面去考虑,在两个方面都满足的情况,尽量采用NAS产品。大型系统建议采用FC磁盘的光纤设 备。

  如果系统有一个好的视频管理系统和分发软件系统的话,可以采用小容量的高性能存储作为在线存储为用户提高实时访问,再采用一台低成本的 ISCSI或NAS设备作为二级存储。

  例如安防尽量采用星型连接方式,同时也可以用总线的方式或者无线的方式做为补充。电力线载波很难用于安防探头的连接方式,因为无法解决停电时的 信号传输问题。星型连接还是信息综合布线的最佳解决方案。灯光和除了信息类家电以外的电器如空调、电饭煲等的控制可以采用总线、电力线、无线或红外等方 式。

  视频监控存储系统选购注意事项

  1 使用硬盘驱动器内置的DVR , NVR或服务器。这仍然是目前最常见的存储形式。

  2 直连存储即在硬盘以外使用DVR ,NVR或服务器。NAS或SAN系统提供了更大的扩展性,灵活性和空间。

  3 集中存储。

  视频监控系统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系统,主要要求大容量和成本,否则根本没有那么大的资金去建立遍布全市,甚至于全国的监控系统。因此选择大容量低 成本的IP存储是监控系统本身的特点和需求决定的,同时可以保证系统的安全性。

  按照监控系统配置选择存储设备的容量考虑存储设备容量的大小,除了与摄像头数量有关外,还与视频的格式,码率,存储的天数有关。存储系统容量的 计算方法如下:假设视频的格式为D1,码率为2Mb/s.单路视频每天存储容量为:1路*(2Mb/s*3600s)/8bit*24小时=21GB.单路视频每月存储容量为:1路*(2Mb/s*3600s)/8bit*24小时*30天=648GB.摄像头数量、码率、存储时间可根据实 际情况来选择。

  由于监控领域的系统集成商没有专业的存储工程师,对存储行业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建议系统集成商在选择存储设备的时候注意以下几点:

  1.设备的管理和维护要非常简单

  选择具有嵌入式Web管理功能的设备,不需要在管理终端上安装软件,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设备的安装调试,维护起来非常简单。ERASTOR所有的设备都不需要专业的存储工程师去安装调试,在ERASTOR工程师的电话支持下,5分钟就可以教会系统集成商的工程师或者用户如何安装调试自己的设备。

  2.选择质量稳定的设备

  存储系统的稳定可靠是压倒一切的,特别是系统集成商和用户都没有专业存储硬件工程师的情况下,设备的安全稳定更为重要。如果产品不稳定,经常发生一些小问题,那么维护的成本将非常高。所谓的Cable-less架构就是整个设备里面没有一根线缆,控制器、电源、风扇、背板、硬盘之间的连接全部都是电路板。因为磁盘阵列中的硬盘数量较多,产生的热量很多,而且传输的信号是高频信号,时间一长,线缆两头的合金金属片会因为氧化产生较大的信号衰减,导致系统不稳定。

  存储产品的稳定性和生产工艺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生产工艺可以从电路板的印刷整齐情况、各个部件之间衔接的空间误差大小情况等看出工艺的好坏。例如,硬盘托架和插槽之间衔接松紧程度和硬盘的使用寿命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硬盘中的磁碟在高速转动,如果衔接不紧就容易使硬盘产生振动,从而大大降低硬盘的使用寿命。另外,如果背板工艺差意味着电压和电流波动会比较大,也会使硬盘的使用寿命大打折扣,系统也会经常出现故障。

  3.选择智能化程度较高的设备

  什么是Roaming功能呢?举例说,我有2TB的数据存在5块500GB硬盘作为一组的RAID上,如果设备出现问题时,可以把这5块硬盘拔出来,插入到同一系列的任何一台设备上,照样可以读写这些数据。这种功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用户的数据安全,对于那种购买多台同一品牌设备的用户尤为实用。

  虚拟卷技术原本是使用在高端存储产品上的一种技术。由于虚拟卷技术的实用性、灵活性,更能满足客户多种应用需求的存储,因此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在中低端存储产品上。如果客户有3种以上的数据,需要不同的安全保护级别,而且单位数据的大小、传输速度也不一样,这时普通的磁盘阵列很难满足用户的存储需求,而采用虚拟卷技术的阵列就可以满足应用需求。

  数字化视频监控涉及到巨量数据的采集、存储和使用。因此,一个高效能的视频监控系统必须具备高效能的数据存储系统,这关系着数据管理的效率、数据安全以及数据利用的效率。那么,在电信级别的数字化监控系统中,对于数据存储系统的要求,一般说来,要满足六个方面的要求。

电信级数字监控系统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大量集中的数据存储和分散化的前端应用。因此,存储系统必须具有较强的数据传输能力,否则将会影响数据存储和利用的效率。

  海量数据存储需求和快速的增长变化的特点,要求存储系统在必须能够满足电信级别数据监控的海量存储要求外,同时又必须具备良好的扩展性能,应对数据量飞速增长对于存储空间扩大的需求。

  另外,由于监控系统一般要求实时的录像输入,所以这种实时录像输入对盘阵的数据写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否则在写速度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下,数据大量集中在缓存中,最终将会导致缓存数据溢出以致主机死机。

  目前监控录像需要在间隔一段时间后对数据进行删除,在数据删除后,会有一定时间的间隔,数据不能立即写入,这时候数据都是保存在缓存里,较大的缓存可以保证更多的数据滞留在缓存中,等待向硬盘空间的重新写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这种转换软件。网上你找找就有。我有的只是用在我的这种卡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