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二 中凌 ZXNC68GM AM2 能开机能进系统,问题关不了机,换IO 变成了开不了机了

楼主(2010-07-12):
中凌 ZXNC68GM AM2 主板,上个贴同一个客户拿过来的,这块主板的问题是主板能开机能显示,但是就是关不了机,我看了看这个IO 芯片是W83627EHG 拆掉放到之前那块北桥电压低的板,能开机能关机,这个就证明了主板的IO 芯片是没有问题,于是我又再换回IO  这次好,不开机了,*脏话*!
没办法再换一个,倒!还是开不了机,没法了只能上基地请教了,最近板多一个人修不过来,想问一下像这种W83627EHG 的I O 我想看它哪一脚跟开关针连接,在W83627EHG的PDF文档里,怎么看哪脚是开关到IO的,哪一脚是IO 给信号给南桥的,还有哪一脚是IO 跟绿线连接的,PDF那些引脚标写的很清楚,但不知道哪一个脚是跟开机有关联的,求基地解答!

二楼大哥提供的消息很好,我都测试过了,故障是能开机不能关机,后来换了IO 竟然开机也开不了了,最后发现是桥问题,我用手压了桥就能开机了也能关机了,这种是单桥芯片!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去搞定呢?

网友:
我都想知道

网友:
桥和IO之间是怎么对话的啊

网友:
桥空焊了 。I/O  83627  68 67 73 72

网友:
一开始就不应该怀疑是IO了,我个人认为的,o(∩_∩)o...

网友:
这种问题也不能说绝对跟IO无关,我以前修过一块也是能开机,玩着一切正常,就是在系统里点关机它就会重启,最后是IO空焊导致的,加焊IO就好了

网友:
以先易后难,就是先换I/O,再查南桥,呵呵!

网友:
我昨天刚碰到一个,现象一样,他机器上装了以个USB拓展卡,这个卡坏了导致的能开机并且正常使用,但是关机变重启,把它拔掉问题解决,

网友:
我这上次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点关机以后,自已会重启,重新装了个系统以后就正常了

网友:
单桥的板板容易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