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S不能触发求救

楼主(2010-07-12):
Tps51020 9 10脚没电压。LA22第5脚没+12VSUS电压,请问+12VSUS电压时怎么出来的。

网友:
估计L2AA工作正常了,EC的  VSUS_ON就出来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12v都是由5伏升压得到的

网友:
先把always电压修出来吧。12VSUS电压是开机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EC工作条件不满足,导致    VSUS_ON出不来。16脚VCC   +3VS电压出不来,其它电压都正常。

网友:
请问会不会显卡短路照成16脚没电压,修过机器的朋友请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