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0装系统后蓝屏。。

楼主(2010-07-12):
今天接一台联想X200的机子,客户要改装WIN7的系统,可是我用U盘或是用USB外接光驱都没能成功安装,客户很急着要机子所以就没有继续研究了,就和客户说他的这款机子装WIN7不好用还是改XP的吧呵呵,客户同意,马上动手装XP系统,可以问题又来了,装了两三个版本的都不行,进系统后看到很多驱动都是问号?去更新驱动后开机就蓝屏,是驱动不行吗,我是去联想官网下载的呀?还是要更改BIOS里面的什么设置?我进BIOS里看了也没什么不对的呀?希望有修过此机的朋友指点一二呵呵。。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装GHOST系统时除了网卡驱动别的都不要装,安装好后联网用驱动魔法师自己安装,很少出错,你的那种情况是声卡或者显卡驱动不对

网友:
遇到蓝屏不装显卡

网友:
同意2楼的,建议用安装版xp盘装一下。

网友:
以后打驱动还是用驱动人生吧,这个软件我店里一直在用,包括我这里的电脑城的哪些人多是在用这个

网友:
把内存条清洁一下。

网友:
还会这样的啊。以后碰到了,有用了。

网友:
进安全模式吧显卡驱动禁用了,然后进系统就不蓝屏了吧,把显卡驱动卸载从官网下个应该就OK了,望解决了告诉下   谢了

网友:
看贴回贴好习惯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在GHOST安装驱动时,把显卡勾掉。。。一般就没了。。。还有你的硬盘接口改了没。。IDE这个好像也是问题的关键。有空试下

网友:
GO的时候到安装驱动那一项就把安装驱动去掉,进系统后再装驱动

网友:
用慢装应该就好了

网友:
WIN7有些隐藏的限制,还是装XP吧

网友:
记号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先来报个到.
这个我看主要是硬盘接口你改动,到BIOS里面改回来。

网友(2012-04-23):
这个机器正在努力当中:我的U盘量产的PE,在原机X200上装时,镜像拷到75%左右会提示错误,但仍然可以继续下去;  把硬盘挂到台式机上拷镜像时就不会提示出错。 0.0   两种情况重启都蓝屏。  装XP 不蓝屏。不好搞啊

网友:
品牌机就是挺麻烦的 没遇到过 见识了

网友:
品牌机驱动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