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显示器(京东方屏)屏障,修过的师傅进来瞅瞅!

楼主(2010-07-12):
换了主芯片,京东方屏经常出的通病! 开机还是这样,稍微多开一下就是下面哪种图片,错位显示!等高手解答!
芯片
通病

网友:
HT的呀,好多种情况发生都会这样,不过你的出亮带了,排除你自己换芯片不良的话,软排线开焊,

网友:
开焊的话,能否处理呢 ,

网友:
屏电路板与屏体之间的连接,有TAB ,GOC ,GIC 等多种方式,不知你那是哪种,前一种,可用楼上所说解决,

网友:
放弃吧,退客户了!

网友:
这种故障是可以修好的,如果你没有经验,就不要动手了。等我的液晶维修一书上市后,你可以买一本看看,里面有液晶屏的维修资料及很多屏的测试点。
youyou.lcd
出来的时候通知一下,我对屏电路及屏维修很有兴趣

网友:
版主出液晶维修书?

网友:
菲克斯
的帖子
崔老师的出书一事,还没确定下来吗?
针对这个故障,很可能是TAB坏了,个人维修的话,基本上要放弃了。

网友:
压平吧 列驱动的问题

网友:
列驱动是在上面还是在侧面

网友:
菲克斯
的帖子
什么时候出,赶紧的,我要买一本!

网友:
列驱动当然是垂直的,x-driver 我记得这两三天内有一篇专门介绍如何处理屏的软排松脱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