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死了 T43

楼主(2010-07-12):
   接机  客人是花屏  看机一看 不是屏 是屏只显视上面三分之一  一看就是屏坏了  因 为机子被客人  摔得很破了 屏轴都断了  小心的拆开  就随手那自己的一个30PIN  的屏接上去  上电  掉电了 这下心里有点乱 了  再用客人自己的屏点也一样 电流到1.58左右就掉电  怎么会这样呢 是不是 屏不对 烧 显卡了 高手给思路

网友:
你看屏的型号没。。。屏的接口定义很多不一样的。。还有上屏的电压也有区别。。。一般LVDS的屏信号电压很低。。测下主板的屏线接口阻值。。。

网友:
显卡很大可能已经出问题了!

网友:
屏的接口定义不一样很容易把屏烧坏的,上次就遇到一个,屏上的LVDS转换芯片烧了,最后给换了

网友:
屏供电保险烧了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肯定是那里烧短路了。不接屏看看是不是还断电。

网友:
显卡没那么容易烧,LZ细查主板的屏线接口附近的各保险。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就如5楼所说,屏供电保险爱烧

网友:
不接屏是否掉电,外接是否可以显示,

网友:
一定是你换的屏型号不同,供电脚不一样把主板供电保修烧了。

网友:
查一下屏接口的保险 是否好坏

网友:
楼主 你还是先看下 屏供电的保险坏没啊  显卡没那么容易挂的啊

网友:
摔机啊?你麻烦大了LZ

网友:
影响中T43的屏好像跟正常的不一样吧,记得是特殊的。

网友:
3B或VBL16V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