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有时屏幕有显示,有时候没有的经验

楼主(2010-07-12):
机器:DV1000
版号:CT3
北桥:915GM
症状:开机有时显示正常,怎么动屏幕都不会产生不显示的状况。不显的时候背光亮,黑屏,怎么动屏都不会显示。
维修:幸好这机器是集成显卡的,没有走弯路。从经验来看这机器显卡不爱坏,咋看都不会认为是屏的问题。同事查lvds对地电阻正常,不显时没有电压。故同事查过lvds供电后把机器转给了我。查屏线码片的数据线断,所正好开机的时候碰到的话就显示。(显示之后机器不需要再去读码片了)
    大家以后不要走弯路呕~

网友:
这种故障还真是很特殊啊。谢谢提醒!

网友:
  昨天碰到了一个挑屏的 nc6000的机器 屏是好的 上去就是不亮 莫名其妙的 好不容易找了个屏 才能亮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现在机器的毛病越来越隐蔽。

网友:
就是啊
这样的毛病不仔细的话就得走远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