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自己关机``````

楼主(2010-07-12):
今天接客人的一台机,故障原因,前天开始玩几小时就自己关机,今天连自检都跑不过就自己关机了,换电源试也不行,经验告诉我,可能是主板的问题,我拆开CPU 打算换自板来试,看到是4600+的AMD速龙,4000+至4800加的故障率是很多的,我试着用一个1100装上,通电进入系统没问题,想不到是U坏了``````````

网友:
也不一定的,你最好把坏的CPU 上到其他板子上试一下.我就曾经遇到过则个问题,在这台机子上死机在别的机子上却不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找到了,是温度的问题

网友:
温度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也说一下呀,是加散热油还是在BIOS里面把温度检测关了?

网友:
我估计是换了CPU风扇,前几天要玩几个小时才关机是风扇还有一点散热的功能,最后不能散热了才引起不过自检的。如果是硅胶问题的话应该不会这么快,至少得进了系统开个把两个程序才会自动关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