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12V电压供电不够问题?

楼主(2010-07-12):
一联想L174液显,雷击造成保险和整流桥坏,换后12V  5V电压供电不正常12V变成了5V,5V变成了1.75V左右,换了431三级管后还是同样问题~~~测试431周围二级管都没有被击穿,不知哪里还会造成这种问题,求助

网友:
问题可能是电源次级的过压保护电路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点检查这一部分,或者把这部分的三极管稳压管去掉再测看电压正常不

网友:
雷击的故障跟电压高烧的故障不一样,差反馈电路,电源块本身不正常,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建议块。

网友:
不要用太专业的语言,我听不懂,能详细点说明吗??
-------------------------------------------------------------------
不测量就乱换元件,只能让故障扩大。这样说你懂吗?

电路图都放上来了,看不懂的话,建议送到专业点维修。

网友:
查查 光耦  还有就用表仔细测了  也没几个元件

网友:
大多数换掉电源IC就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