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630 ez 时开机,时不开机

楼主(2010-07-12):
今天拿到一片ACER 5630EZ的主板,下面是不良现象的描述:
插上电源,有时按开机片可以上电开机,可是用开机片关机后,再开机,就开不了了,并且按开机片无反应,过一会重新按开机片,有能够上电,并且开机正常显示,开机片确认是好的,请问有没有哪位朋友修到过。
不开机

网友:
如果谁有图纸,可以共享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你可先测一下,在不开机时有开关键上的电压情况,再看看ec的时钟,南桥的时钟等用不到图纸的地方啊!不要一上来就是什么问题哪里坏啦!笔记本的通病没那么多的

网友:
楼主要是想偷懒,不查信号,就先加焊下试试,不行看看能不能找个料板换个试试
要是查信号就看下按钮的开关按下后ec有无反应发出相应的信号没。。。

网友:
建议将休眠键取下试试。

网友:
没有休眠键,还有就是开机键上的电压都是正常的,EC的没有测量,因为没有电路图

网友:
点评 回复 引用 凤凰捏盘 2010-7-12 09:30
楼主要是想偷懒,不查信号,就先加焊下试试,不行看看能不能找个料板换个试试
要是查信号就看下按钮的开关按下后ec有无反应发出相应的信号没。。。
请问加焊什么?

网友:
同意楼上的.可能就是休眠键坏了

网友:
可是我没有发现休眠键呀

网友:
ACER 开关键很容易坏的,楼主测过没有中.

网友:
楼主,那个开机按钮爱坏,换个先试试。修过好多卡机按钮不良的本子,试下

网友:
应该不是按键的问题,LZ都说了,过一会就可以点亮,

网友:
重点看下始终咯

网友:
你有烤箱没有?烤上8小时试哈,我这有个同样问题的,但人家南桥氧化了,我正在杀!

网友:
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感谢你们的回答,我也提过不是开机按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