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兄弟2140加粉后的苦恼。。。郁闷啊~~~~

楼主(2010-07-12):
接一个兄弟2140打印机硒鼓加粉业务,以前加了后都很正常啊~~其他打印机加过好几次了。打开粉仓,倒掉剩粉,哇!还有大半盒。管他呢,到完重新加。做完清洁后给客户送去安装,发现打印的时候提示清洁电晕丝,来回搞了几次,再试,还是一样提示,后开到电晕丝发黑,就拆下硒鼓带回,拆下电晕丝,清洗,不小心拉弯打折了,装上弹簧的时候,拉断了电晕丝,哎 !倒霉啊~~~后找了好几个地方,才找了跟新的,一头用电容的脚做了4MM的圈,把电晕丝焊在上面,另一边通过弹簧也固定在上面。想想应该可以了吧。再次给客户送去安装调试,这下倒好,提示:黑粉使用寿命到期,哎,做个复位后,OK,可以正常打印了,等到文件打印出来一看,吓了一大跳!打印出来的文件好像从碳灰里面扒出来的一样,字虽然很清楚,但是纸张的正面和反面都是底灰,很严重!第3次拆下带回后,清洁了鼓盒等东西后。打印还是一样,正反面底灰很严重,发光鼓上很多粉,,,,,,,,,

网友:
兄弟粉用错了,要用专用粉

网友:
有这种可能。粉用错了

网友:
我用的是莱顿牌子的粉,加兄弟2040,2045,2880,7010,7420的 ,我用这个粉加7340都没问题啊,加2140不行么? 7340和2140粉不通用?

网友:
还是头一回听说正反面都有底灰呢。

网友:
你的充电晕丝没装好

网友:
我与到过的 是你粉舱以前的粉没有倒干净 2种粉是不能一起用的!你可以把粉舱的粉倒了重新加过!或者叫客户将就用,粉用完了就好了.还有清洁电晕丝,是不用下的,直接用纸从 电晕丝上方的一条口子放进去清洁.就行了

网友:
兄弟有好多机型的粉都不能通用的啊
我就遇见和你一样的问题
换那种机器专用的就行了啊

网友:
我用联想和兄弟的都是一样的粉,和楼主一样。都用一样的。从来没分过专用不专用。也没分过问题。可能电晕丝有关。

网友:
绿色粉不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