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100触发掉电

楼主(2010-07-12):
此机是二修机,接机一看Z9100,心中大喜,通病,杀电容,可是拆开机机器之后,一看心中凉了,不一定是电容的问题,BIOS电池没有,CPU供电这一块杀过,保隔电路中的管子也杀过,接电源一看,待机0。04应该是正常,按开机键有很小的变化,到0。06,有时还要高点不一定上到哪,测JP28这一点,对地阻007欧,不知是否正常?此点是+3。3S,断开这一点,第二脚阻值不正常,第一脚阻值上来了,此时加电,电流能上到0。8几,有时到0。9几不一样然后掉电(应该是没有认到内存掉电),此时CPU也发烫,掉电之后还能再继续上电,加电对第二脚上去,发现南桥发烫,电流到2。几安,不知道正不正常,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如果是南桥有问题,那为什么断开JP28电流能上到这么高,只要是将JP28这一点连接起来,故障就像以前一样,电流上不去。希望高手帮忙分析一下问题!附上此机图纸 A3N

网友:
断开状态下,低电烧一下JP28不正常阻值的那一脚

网友:
烧了,是南桥发烫,难道是南桥挂了?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南桥到那边的供电肯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