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买一个 40--60M的示波器 配合频率计修主板够用的吗

楼主(2010-07-12):
请问 买一个 40--60M的示波器 配合频率计修主板够用的吗  还有液晶 维修 用处大吗 感谢

网友:
够 够  够  够不得 40m只能测32.768
usb都是40m得   100m都不够测 133总线得嘛
初级阶段还是不买波了

网友:
60M也能用,最好是数字读的出的,这个很方便。

网友:
请问 是不是 买50--60M 或者40M的 对一般的 液晶维修 主板维修 就够用了呢

网友:
如果要买还是买双踪100M带CRT读出的,虽说前期投资大点但是在以后使用中非常方便。

网友:
最好用100M的

网友:
60M的 不可以吗  1G采样 和500M采样 区别大吗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随便买个就行了。以前有人说过,示波器就是个老佛爷,平常不用的时候都供着,过时过节才请出来讲几句话,完事后再请回去供着。其实,万用表的投资回报率比示波器大多了

网友:
有一个波波。店面也好看一些。嘿嘿。。

网友:
不知道买哪种好,带数字的好,还是曲温线的好?   犹豫中……

网友:
(1)精修液晶?用示波器?至于嘛。。。(就要修液晶,基本可以不用示波器。)40M的还不如买个PSP打打游戏听听歌,就是个玩具。
(2)差钱?那就攒着,我也没买新的示波器。要买就买100M以上的,最好不是100M的。就像烙铁最好用306以上,非买936?做下无铅就知道了。建议二手200M以上的直读。

网友(2010-08-12):
从发展趋势看100M都不太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