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D223白屏

楼主(2010-07-12):
前几天接个机器 D223 白屏 是每天早上(有几天早上开机也没事)来第一次通电白屏 就是联想标也是白的没有标 系统下也是白屏。不到3秒就自动又好了或关机开机就好了 开机用一天也没事 屏线从新清理了还是那样 有没修过此机器这样故障的分享下。实在是没办法测量是驱动板还是屏的问题!
联想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试下看是屏部分还是驱动板部分,确定后,测下屏上供电在故障出现时是否正常

网友:
从主板供屏电源5V 焊条线到屏上电源5V

网友:
最主要是拿来5天了 才看见2次 频率太低 了!估计要是按常规修法估计的一个月才可以肯定的辨别是什么坏了 !

网友:
看一下驱动板的芯片还有屏上面的芯片有没有虚焊。

网友:
李朝明
的帖子
对于这种软故障,确实要有点耐心。
最好在故障出现时,能测量到屏VCC就好修了。

网友:
还是屏线的问题,楼主没处理好。

网友:
驱动板程序坏了。换个通用板就可以了。但是就是通用板也没这高分屏程序。只有让客户去售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