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控硅的型号?

楼主(2010-07-12):
我厂有多台塑料表面电晕处理机。其中的一可控硅是易损件。每次厂家来维修,也是更换可控硅。很不便。可是型号被擦掉了。请各位帮忙,谢谢了。我画了主电路图。见照片。

网友:
可控硅的图片

网友:
这种双向可控硅计算一下电流,电流够就应该能代换,注意耐压。

网友:
如果你本地有电子配件专营店,把实物拿去让他看看直接配个。

网友:
找到一篇:
http://www.docin.com/p-58587908.html#

网友:
在电子城买了一个kp-50A,安装试机,不行。到华强北找了好次哦。他们只认型号。没有型号就没办法。

网友:
可控硅主要是看一下耐压和工作电流。这两个达标就OK。根据用途判断一下,再打点余量。按外形尺寸查一下封装,这种封装的电流不会很大。耐压到是楼主应按电路推算一下。

网友:
楼主,我想你应该买错可控硅了。我有个朋友是搞工业探伤的,他在维修中常常需要更换可控硅,但他买的基本上都是快速可控硅。你买的KP系列是普通可控硅,而快速的是KK系列,你试试看。
因为我对可控硅不太熟悉,所以之前没敢说话。

网友:
我想也应该是高频,快速类的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