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0-07-12):
开机30秒左右机器死机 然后掉电  指示灯全熄灭   断电后可以再开

网友:
这种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散热,其次是虚焊主要也就是各供电芯片和显卡,掉电前有死机现像显卡的可能性很大,这机器显卡虚焊也算是通病啦!

网友:
  后极有短路 电流过大 一一排查

网友:
是不是过热了?

网友:
CPU管理芯片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可能要返修!

网友:
今天哥当一台HP的系统,装一半就掉,装了好几次,没办法,最后只俐流着汗把风扃对着它吹,总算完工了

网友:
应该是没问题了   机器取走快一周了 还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