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代码到10自动断电又上电

楼主(2010-07-12):
主板跑代码到10自动断电又上电怎么处理

网友:
一开始就跑10,还是中间有别的跑码?上负载还重启吗?什么主板?

网友:
该上的都上了CPU 内存硬盘都上了,好像跑二步到三步吧一伙就断电又上电反反复复。

网友:
请回答我的提问,POST卡从一开始就跑10吗?不插CPU,插负载还重启吗?

网友:
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