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请教

楼主(2010-07-12):
小影霸7300GT 显卡两块..开机能自检....启动后电脑会有"滴"的一声....键盘灯也正常亮起..

检测卡跑码一切正常....

一块经过加焊GPU正常解决...一块无果...请求高手指教维修思路...

网友:
描述不清楚,神仙也没有办法哦!

网友:
BIOS查一下,如果不行,GPU就坏了

网友:
查vga输出门电路

网友:
打一下两个供电的对地值应该变小了  那是GPU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怀疑也是这个问题...等下换一下就清楚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