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和AGP的关键测试点

楼主(2010-07-12):
PCI  供电:A2 (12v)    B2(-12v)  A53(3.3v)   A62(5v)  时钟B16 (1.6)  复位A15(5v左右)
AGP供电:A1(12V)  B2(5v)   A9(3.3v)   B24(3.3v)  时钟B7(1.6)  复位A7(不知道几V)
想问一下不是常说AGP的供电不是边上的场管吗,S极输出是1.5左右,这个电压和上面AGP的四组电压有什么不同?不太懂

网友:
那场管的1.5V是干嘛的

网友:
给桥供电的。

网友:
太复杂拉!看不懂

网友:
北桥供电边上另外有场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显卡上需要几组供电
    所以你在插槽 上面也可以测到不同的电压

网友:
有点看不太懂啊,看来要好好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