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 独显求助

楼主(2010-07-12):
原来是开机屏幕分成八小块。左右各四块。
按显卡处理后现象还是一样,怀疑是显卡坏了于是订了一块全新的10年批号的显卡后换上去还是一样的现象。
真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请教各位指点一下
华硕

网友:
做显存把,这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外显看一下OK不

网友:
外接全是OK的,就是接屏不正常、屏幕也换过新的了。不知是不是像2L说的要做显存了。那样四颗显存换不好就不亮了

网友:
不是显存的问题 ASUS独显的机子的显卡 很难做的 要注意BGA 的温度和它的熔点 都注意好了 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款机子,花屏做显卡解决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吧现手头上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是显卡还是显存,

网友:
才修好一台,应该是散热问题,把2面的显存全部用最好的散热垫,拆掉光驱,买个笔记本的散热垫,usb风扇那种,客户感觉良好,送我2包烟抽抽,不然换显卡很贵的,换芯片容易失败,毕竟那显卡板子太小,温度掌握不好显存容易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