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0-07-12):
清华同方的主机,开机滴的一声自检通过,但屏幕不显示器,键盘灯也不亮,排除了显示器和显卡故障,以为是内存问题,换了一条内存后顺利开机。中途重启了几次后,又无法开机,主板长鸣报警。在其他电脑上测试两条内存都没问题。CPU型号是AMD 4200+ ,把CPU拆下上在其他主板上也无法开机,以为是CPU坏了(针脚完好,无烧坏痕迹)。换上一个新的AMD 5000+也无法开机。但警鸣不响,诊断卡显示 00 00。现在搞得没思路了,望大家指点下迷津
主板型号是富士康的N15235

网友:
首先,有的主板滴的一声并不是自检通过,像ami的bios,一声滴就是内存刷新失败 ,主板长声叫,有时候是显卡的问题的,建义把cmos放电,然后把各部位的金手指撺 一下,再放回电池,重新试几次看看,

网友:
感觉这几天好多这种情况的!!!我都遇到好几台了,都送上面去修了。0000是CPU不工作吧,那CPU供电也正常,时钟,复位也OK,更换CPU也不行,唉!
先看修好送回来再问下是咋回事。

网友:
查CPU后端电路怎么样

网友:
bios 的问题 或者是 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BIOS问题  可能是桥空焊

网友:
CPU应该有问题,因为放在其他好的板子上也无法开机,但换上5000+怎么也无法开机?

网友(2011-04-27):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但是不启动的板子,真让人头疼啊。

网友:
一楼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真的不行,再怀疑主板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就是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