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火回路”原理与维修实例

楼主(2010-07-12):
  “点火回路”是一种优秀的设计,可以有效防止主供电出现短路时产生大电流以扩大故障,在仁宝的电路中应用较多。其基本过程是:先通过限流电阻试供电,确认无短路后再开启主隔离电路。这样一来,即使出现大短路,也可以把短路电流限制在100mA以下,防止其它电路中经常出现的一烧一大片的情况发生。下面以联想F40(板号LA-3061P)为例简单讲述下点火回路的原理,(为方便,我把试供电部份叫作副隔离电路,主供电部份叫作主隔离电路)主隔离电路如下图所示:

  主隔离要工作的必要条件是PACINHACONACOFF#不能为L或者ACON HACOFF#不能为L,但在通电开始,这个条件是不具备的,所以,此时主隔离电路并不工作。让我们再来看看副隔离电路:

    明显它要工作的条件仅仅是ACOFF不为H,这个信号来自于EC PIN31,注意了,EC是由+3VALWP供电的,此时隔离都没工作,哪来的+3VALWP?所以ACOFF肯定是L了。于是VIN通过PQ1产生了B+,但此回路中串入了4个电阻PR2,3,4PR8,算下来它们并联的阻值有250欧。不过此时相关电路都没工作,耗电较小,所以在B+负载无短路的情况下B+有个几V的输出。当然这是不能使整个电路工作的,它有什么用呢?看好了,这个电压经过PR18,PR25分压后送入PU1B PIN5,PIN6输入的RTCVREF比较,使PU1B PIN7输出H.当然这是在B+无短路的情况下成立,如果B+有短路,那VIN经过250欧的电阻后一定会被拉低,比较器输出就为L了。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即使是B+完全短路,此时电流也只有约80mA,不足为患。不过我们就把B+有无短路通过PU1B输出的高低给检测了出来,这个检测结果有什么用呢?让我们继续:

   上图是ACINPACIN产生电路,可以看出它是由VIN分压送PU1ARTCVREF比较产生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主隔离电路仍未工作,VIN电压是经过250欧电阻过来的,如果B+有短路自不必说,在它无短路的情况下,ACINPACIN都为H,且此时PU1B输出的ACON也为H,再者由于ACOFFL,经PQ14倒相后ACOFF#H。注意了,PACIN,ACON,ACOFF#三个都为H,满足了主隔离电路的工作条件,VIN经过,PQ9,PQ10输出到B+,此时B+输出为19V(已经没通过250欧电阻了),这个电压首先送PU6 MAX8734PIN20,然后从PIN18(LDO5)输出VL,这个电压再送入下面的电路:

       很明显,VL经分压后在PU3A中比较,输出MAINPWONH,这个信号再送回到PU6PIN3,4(ON3,ON5),PU6工作,输出+3VALWP+5VALWP。如下图:

    其中+3VALWPEC供电,EC工作,等待触发信号,至此,“点火”完成。当然了,如果B+有短路,PU1B输出的ACONMAINPWON都为L,PU1A输出的PACIN也为L,上述任一条件成立,“点火”都是不会成功的。
  原理讲完了,我们来看一个实例,你会发现采用“点火回路”的主板修法和一般主板大不相同:
  联想F40,上电待机电流0.07A,按键无任何反应,测B+,EC供电全无,隔离电路没工作.如果是一般主板,估计大家会把隔离,EC搞个天翻地覆,结果就不用说了。看下图,本机采用了“点火回路”,根据0.07的电流很容易想到是B+短路了(19/250哪个都算得来),实测B+对地电阻为7欧,直接烧机,下图中两个电容差点把手烫个泡,换之。再上电,待机电流0.04A,测所有电压已经正常,开机顺利亮屏。

讲完了,可能有的同行会看得云里雾里,不过不要紧,能记住“点火”一说,知道大短路不一定有大电流,足矣。
最后要说的是:本人没分下东西了,如果各位觉得此帖对你有点帮助,麻烦顶一顶,最重要的是给点分。谢谢!

网友(点评):
经典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点火回的原理,早就天下明了了,
但是原理谁都明白,分析就是另一回事了,要分析的清楚明了易懂。

举个例子来说吧,任何电子方面的东西,都逃不过物理学上的N个定律,这些定律是早就有了的东西,但又敢说记住这些定律,就可以什么都懂了呢?所以说,重要的在于怎么去理解和吸收。能讲出来自己理解的东西,这就是好的。

网友:
必竟这样的分析在论坛里多多的   我们新手会提高的很快的   内外兼修   顶一个  楼主这个电路分析我能瞧明白   谢谢

网友:
打家还要注意,副隔离电路本身损坏,同样引起无供电

网友:
    迅维网面对的是广大的维修人员,不是一两个高手,只要能为新手们带来知识的帖子,都是好帖子,当然前提不是恶意抄袭的情况下。技术的范畴并不大,只要能有自己的见解,都可以大胆发表,不然的话,岂非每种故障我们都只能发一个帖子?别人发了个雷同的,也是抄袭么?
    在维修这行里,提到任何什么高深的东西,无异于意淫,维修的东西始终是朝前走的,硬件的更新换代也是非常快的,掌握基本的维修技能,然后多多交流,多吸取一些维修经验才是正道

    鼓励发帖。只要能发表自己的看法,就算是有错误,也要鼓励,不然讨论从何而来

网友:
楼主分析的非常透彻,有点疑问pr2 3 4 8在电路中应为并联 计算公式应该为r1*r2*r3*r4/r1+r2+r3+r4总阻值应为30欧(4个电阻各为120欧,看不大清楚,看错的话请见谅)。点火回路的作用个人感觉是既让电流能试探性顺利通过,又不会因为电流过大而烧坏后级电路的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点评):
并联计算公式是1/R1+1/R2+1/R3++++++

网友(点评):
乱了吧 那四个电阻 都是1k的啊 并联是 R并= (R1×R2×R3×R4)÷ (R1+R2+R3+R4) 剩下0.25K吗 不就是250欧码

网友:
第一次修笔记本就遇上这样大短路小电流的问题了,分析了半天才基本搞清楚原理,原来这是仁宝的特点啊

网友:
点火电路重点是真正的主供电的产生,看控制MOS管的控制极

网友:
谢谢分享。修过一个HP的机子也和你说的一样。不过我测下没有19V就猜到是短路了。烧板后发现为一电容短路。换之修好。

网友:
  上图是ACIN和PACIN产生电路,可以看出它是由VIN分压送PU1A与RTCVREF比较产生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主隔离电路仍未工作,VIN电压是经过250欧电阻过来的,如果B+有短路自不必说,在它无短路的情况下,ACIN和PACIN都为H,且此时PU1B输出的ACON也为H,再者由于ACOFF为L,经PQ14倒相后ACOFF#为H。注意了,PACIN,ACON,ACOFF#三个都为H,满足了主隔离电路的工作条件,VIN经过,PQ9,PQ10输出到B+,此时B+输出为19V(已经没通过250欧电阻了),这个电压首先送PU6 MAX8734的PIN20,然后从PIN18(LDO5)输出VL,这个电压再送入下面的电路:
楼住分析的确实很精彩。但楼住上面这段话(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主隔离电路仍未工作,VIN电压是经过250欧电阻过来的,如果B+有短路自不必说)VIN显然是不会从那4个并联电阻(250欧)过来的。也就是说PU1A和PU3A检测的对象显然是不同的。既PU1A检测是B+有无短路和是否偏低;而PU3A检测的是VIN是否正常,有没达到规定值。换句话说就是只有B+不短路,并且不底于RTCVREF分压后加在PUIA的6PIN上的电压和VIN不短路并且不低于VIN在PR10和PR11上的分压,则主隔离电路就能输出正常的B+电压,只要以上几个条件有一个不满足那么就无法产生正常的B+电压

网友:
请问一下图中PQ9是如何导通的?请结合电路分析,不要单说MOS管的导通条件。

网友(2010-08-27):
回复 网友A:

您看错了,事实上4个电阻都是1K

网友:
PQ14在哪里,图上好像没有

网友:
PACIN为H且ACON和ACOFF#不能为L,或者ACON为 H且ACOFF#不能为L.
B+输出如果低于19V,是不是就可以认为B+短路了。

网友:
不错,有自己的思路,自己的理解,加深了我对火线回路的理解。我觉得,对一个问题的理解,要么有教程,要么有讨论,讨论这个东西是越论越清晰地。

网友:
得研究下 到现在还没看看点火回路呢

网友:
我还没有修到过仁宝的大短。。。希望有机器能试试

网友:
不错的帖子,有理有据,以后发贴了学习学习

网友(2010-09-27):
都是高手,领教了

网友:
希望看到更多对于新手有很大学习价值的帖子

网友:
原来这就是点火回路啊,修了几台联想1400X系列的机器,都是这个小电容短路,当时还在纳闷,待机不高,竟然会是公共点短路,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
学习了,,虽然一头水,,至少知道,,下次大短路,小电流,,应该电击那里。

网友:
小弟又看了一遍,好像又懂了一点,没别的,还是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看了几次,慢慢有点眉目了,不懂的大家在多看几次,才能完全明白

网友(2010-11-07):
好东西,值得好好研究下!

网友:
你好,你说的非常好但我好像有点没明白,不好意思

网友:
点火回路不大懂,学习了

网友:
记住了 不错的分析

网友:
记住了,大短路,也有小电流现象。

网友:
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学习了 楼主辛苦

网友:
学习中,慢慢看,好好研究下

网友:
好精辟的文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