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2 上电掉电 维修及思路

楼主(2010-07-12):
不良现象:上电电流0.07马上掉电
不良机种:联想LE2(主板)
过程: 此板拿到时已经是别人修过的了  电源接口也没了,客户描述是进过一次水,过了半个月机子就这样了,在两家地方修过,但是都说是主板坏了,告知要换主板。
本人维修过程:因为没有电源接口故强行接上两根线到主板,打开直流电源,待机电流为0.02,属于正常范围,量开关电压正常,按下开机键电流上升到0.07马上就掉了下来。 因为这是国产机器(基本上是台企ODM的,也就是代工厂家包设计),而国产机器大部分的上电时序都差不多(也就是说设计的原理),也就是先出那些待机电压,按开关之后EC和南桥之间在由他们对方相互检测对方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再由ec发出开启电压的信号,由这个信号开启的电压完全正常后,他们各自的电源好信号在发送到ec,ec在发送打开下一阶段的电压。
   回到此机器上,按开机键 量内存瞬间电压有1.8V(因为他会掉电故电压一出来很快就掉了,所以量的时候要准备好),仔细查看上面的sus电压和MAIN电压(一般国产有很多是这样取名的,如V星代工的主板 宏基的主板等,当然也有同一品牌,但是我们发现线路图上面电压取的名字都不一样,那是因为他们或许不是同一工厂代工,但有的同一工厂代工出来的也会有不同),我个人维修时 我会把sus电压称为是第二阶段电压,MAIN信号控制的电压称为第三阶段的电压,这样就比较容易区分。
  量内存的1.8V电压 是因为我想看看sus电压有没出来,因为一般内存电压通常用的是第二阶段的电压,如下图1.8sus
这个电压比较好找  通常都离内存比较近,要是你找不到就量内存插槽边上的电容就可以找到(这个方法是比较实用的,因为不同品牌的主板 不同阶段技术的主板他上面用的芯片 材料 都不相同,那当我们拿到一片陌生主板的时候,我们就要像是拿到很熟悉的主板,也就是你一眼就能看出你所有找的电压在哪,当然这需要点经验,但是只要你去从各方面去比如 pcb板的布线 零件位置 等等上面总结,他们都是有规律的,
      接下来我就要量量第三阶段的电压看看他们有没有出来(一般像掉电的主板,通常cpu电压都是没有出来的),那如何找第三阶段的电压呢?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般第三阶段的电压通常是由一些8脚的mos管转换的(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一个mos管上面能转换出2个电压出来,像4812的mos管就是这样的,而有一种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一个mos管转出一个电压出来 像4800B就是这样工作的)这两种mos的引脚如下图  4812    4800
    看了下 发现我这个板子用的正好是4812    量了下发现瞬间 5vsus有电压,然而由MAIND控制的5V没有,量第4脚的MAIND信号为0,说明第三阶段型号有没出来的,接着用同样的方法找了下3V电压  奇怪的是3V居然出来了,因为3V用的也是MAIND控制信号。
   结论 其实也出来了,因为3V出来  说明MAIND信号是正常的 而基本上说明转换5V的这个mos管也基本没有问题  因为是MAIND信号没有到这里来,看了下走线  走的是内线,故从3V的那个mos管处的MAIND信号连了跟线过来 ,按下开机键量5V电压 出来,查上cpu等 开机,装上一小部分东西测试一些正常。  把刚刚连上去的线拆下 接了根比较好的线上去 ,处理好连线的两端,补上电源接口 装机测试1天没问题,交机!!

结论:国产的笔记本板子有很多设计上面都是很相似,原理都是差不多,因为这些品牌没有自己的研发团队,都是找一些工厂ODM,维修碰到我们没有见过的主板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对自己说 “行”   !   在冷静想想你修过其他国产主板的线路,当然你可以直接得找这个线路图。
    我们的论坛很好,本人技术不是很好 但是比较喜欢研究笔记本,在以后我会发一些个总结的初级维修经验,也就是笔记本维修的思路,因本人也培训过不少学生 带过不少徒弟,但是发现他们对笔记本维修存在一些很多相似的误区,笔记本维修也好 台式机维修也好 实际上维修技术的好差 和你的维修思路是绝对有关的, 思路的差别肯定会影响维修的速度 成功率。

网友:
把图弄上来加分。看下帮助,如何上图片。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经验也很丰富,学习惯

网友:
楼主的经验不错啊,有时间交流交流啊

网友:
楼主是把SUSD 和MAIND信号连在一起了吧?
那5VSUS瞬间有电压而MAIND又没有信号,这连在一起可以工作吗?
是怎么回事?

网友:
susd 和maind是不能连在一起的 因为他们是不同时间的两个信号,
我是把3V 那个mos管出的maind信号连到5v这个mos管里来 ,因为这两个点本来是想通的

网友(2010-11-17):
楼主是高人啊,什么时候我做你的弟子啊。。

网友(2011-04-10):
LZ有句话很经典:维修技术的好差 和你的维修思路是绝对有关
这点我绝对同意,因为没思路的话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楼主说判断第三阶段的电压,是找主板上8脚MOS管,可是笔记本用的大都是八脚MOS管啊,这个怎么好找哦

网友(2012-04-05):
回到此机器上,按开机键 量内存瞬间电压有1.8V?。。。
在此案例中,发现一个小小的缺陷,怎么全板起先就一个 1.8V?
楼主依照2次,3次的出电一直推导到sus-on,main-on,等等,怎么突然出来了3V,又去分析3V和5V的变化?那+3V的前提是不是必须要有sus3V ,而sus3V 的前提是不是必须要有alows3V  ,那你首先测3V的导通不就直接解决问题了?
何必走1.8V呢?
有点弯路的感觉,个人意见!

网友:
如果你是我师傅该多好,我只有羡慕的分,

网友(2012-10-04):
此贴的缺憾是图文不同步啊,

网友:
呵呵,这种问题好修。真话,望楼主别生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