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LP141WX3 141" WXGA (TL) (Q2)的屏怎么那

楼主(2010-07-12):
我已经修到有四台不同的笔记本,但屏都是同一个型号的LP141WX3的屏。图像上下抖动,屏的的上下有横线,条数不等屏的主芯片是sw06128b

网友:
见到这个屏就不用修了,玻璃基板坏的,工厂都是报废!通病!

网友:
我这也有台SL400也是用这个屏这个故障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闪屏门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