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R60i 图纸 有的发下 ,谢谢了

楼主(2010-07-12):
修到一台联想R60I 的机器  主板短路  主供电2个MOS管那块  把板层烧了个洞  现在修的不短路了   就是开机过内存后掉电 ,不加内存跑0.55A  不动也不掉  ,加内存跑0.95---0.85---- 0.00   掉电  之后就没待机了  从插又有待机了 ,怀疑板层中间断线导致的信号为到保护了, 手里也没图纸
纠结中。。。。。。。。。。

网友:
给你个点位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联想设计的和IBM的 不一样  板形差不多     线路不一样

网友(2010-08-12):
我手上和LZ一样的机,也是烧了供电COMS,换一个上管不行,现在准备上下一起换掉。

网友:
我的这机器  花屏 至今没有好 显卡显存全部搞了

网友:
烧断的还是不要去修罢,换板来得干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