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问题

楼主(2010-07-12):
请问正常通电时,BIOS的32角供电是不是3.3V   还有时钟31角和复位第2角,通电时是几V ,22角片选择通电是几V?

网友:
3.3伏跳变!

网友:
这种问题就不要问了吧,除非你手上没有好板子。片选和复位都要有跳变的。时钟一般1.Xv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供电根据芯片架构不同供电也不同  有3.3V供电的  有5V供电的 时钟一般是1.6V左右  22脚2.5V或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