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关于ghost完系统无法引导的问题

楼主(2010-07-12):
刚才看了一个贴子,好多人说ghost完系统后无法引导的问题,所以总结了一下最近我自已店里也碰到过好几起这样的问题,所以把个人的经验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ghsot完系统,不能引导,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分完区以后这个问题最常见的,主要是主分区没有激活,也有别的问题引起的,我一般是用软件激活一下分区,如果大家没软件,可以用最原始的哪种系统安装的办法,等他复制完文件,进入系统开始安装了,把电脑重启一下,再把系统ghost进去,问题差不多可以解决了,希望这个办法对大家有用

网友:
一键 DM这些都是带活动盘激活的

网友:
你说的看不懂
用一个软件直接弄一下就OK
或者:fdisk /mbr

网友:
有的不引导是

以为分区有问题

我发现把硬盘分区格式化后

基本上都会引导

再不行就是没有激活引导分区

可用 diskgen

或pm

网友:
光盘自带的 F32 DM 一键四区都能激活啊  不行还有PE呢

网友:
很同意3楼的说法   我们也经常这么用

网友:
一键之后就可以,如果不行进PE用磁盘管理大师把主分区     右击设置为活动希望你成功

网友:
现在的都是Ghost系统,所以,有时候ghost没有进行完,出错了,下次ghost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一般进winpe格式一下c盘就好了,如果还不引导,就在dos命令行下运行fdisk/mbr,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其实就直接用GHOST软件就可以了 ··选着镜像对硬盘就搞定了!!!

网友:
可能是引导分区错误导致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重建一下MBR

网友:
刚开始玩系统的时候经常如此~~~后来知道了激活分区~ 嗯嗯 慢慢积累经验中

网友:
如果没有激活分区的话进不了系统会有英文提示的(具体的忘了-_-)。如果是屏幕全黑不进系统的话就需要在DOS下用FDISK /MBR了

网友:
你说的这个主要是一些笔记本硬盘坏了以后换了新硬盘,会遇到无法引导的情况,我碰到过很多,只要用慢装盘装一下就行了,这虽然简单,很多人不一定知道

网友:
支持3楼和8楼的观点

网友:
从新分区,一切ok

网友:
现在GOHST虽然很快,但问题也不少。我们都是用慢装的,很稳定

网友:
主要是没有激活分区的原因,进PE或是用PM一下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2012-09-17):
不一定吧,现在i5以上(包括i5)的笔记本{台机都可以引导}装GHOST的都不能引导,到读硬盘那里就重启或者一个光标一直在闪。MBR重写过,分区也激活了的,bios里也改过硬盘模式,都不行,只有用U盘手动去引导才能进。装安装版的就正常了,这个问题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
从写主引导分区试下

网友:
也可以fdisk /mbr试下

网友:
你重写MBR了没?重写MBR一般都会解决。
除非是NTLDR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