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可以不看型号换不

楼主(2010-07-12):
32脚的BIOS芯片 型号不一样可以换不?

网友:
换过可以,但好像不是所有的都可以

网友:
大哥

换bios的话

首先要看容量是不是一样

而且要看程序是不是一样

只有这样才能用

网友:
只要管脚一样,容量一样,品牌无所谓的,当然程序要原来的

网友:
好象不行吧。。。型号不一样换了有的不行啊

网友:
哦 谢谢楼上的 手机有台机器的芯片 刷不进程序 想换个芯片试试 但是手头没得相同型号的芯片 那我先随便找个芯片刷了试试

网友:
这个东西都要讨论啊?

网友:
光容量一样显然是不行的。

网友:
已前换过, 容量一样也不行, 不过W39的32脚BIOS  可以用PM49的BIOS换,我的编程器也不了39的,就用49换的,

网友:
呵呵 BIOS 不一样的能换吗?没试过我想应该不能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来问下 是因为我原来遇到有可能是BIOS问题的机器也换过芯片刷程序
但问题依旧所以不确定到底换BIOS芯片能不能行

网友:
一般BIOS芯片按总线分ROM型的。也就是接在X-BUS总线上的。还有LPC总线,FWH总线的。现在最新的SPI总线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