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刷新频率不管设多少都闪啊闪的~~

楼主(2010-07-12):
如题~~
得查哪些组件?调这个没什么经验,连查哪里都搞不太清楚~~

网友:
查场电路:
1、场扫描的供电
2、场扫描芯片
3、泵电源电路
4、场输出反馈电路中的电阻、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
查了许多资料,发现跟显卡有关。然后我就把一些锡少的地方补补,现在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