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0-07-12):
     一块478的板子,intel的芯片组。板子的情况是触发就断电,开机排针有5V电压复位就没有电压了。经过开关跑线路到一个74AHC132D,再就不知道往哪跑了,74AHC132D的14个脚的压分别是1,2,3,7,8,9,13都是5V电压。4,5,10,11,12,15都是0V。第六脚为0.6V左右。想问下这个74AHC132D正常不?

网友:
这个芯片应是门电路,先换一个试试了。有好多板不开机,如果有这个芯片在旁边的,很多都是这个坏

网友:
是不是短路保护了啊

排除一下短路的情况

网友:
不插四针的12V试试,看还掉电不

网友:
     那我现在可不可以把北桥弄下来加焊下,或者是重植下这样行不行。谢谢各位了。

网友:
应该是短路或者桥虚焊,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7脚是地线 怎么会有5V电压啊 132应该是个与非门 你换个132试试

网友:
1、先更换电源试试
2、主板能够引起电源保护的故障大多发生在大电流供电部分,例如CPU,内存。把XPU4针插头拔下来看看。是否还断电。

网友:
大都是12v短路所至,为何不先易后难呢。跑得那么复杂干嘛。

网友:
LZ提供的数据不对吧,第7脚应该是地线怎么会有5V呢,还有一共14个脚,怎么会出现15脚的电压呢

网友:
   难道是我的万能表有问题么?我提供的那些电压都是那样的,132我以经换了一个,但还是不行呢。明天做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错了哈。不好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你测量的电压来看  应该是门坏了  132是或门  根据或门的条件你这个门芯片坏了

网友:
触发断电可以先检测绿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确定是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再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