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试机认不到硬盘,有经验的指导下。

楼主(2010-07-12):
这几天遇见2个台试机,都是认不到硬盘。第一个没修好退给顾客了。这又来了一个。线都换了,南桥也加焊了。可还是老样子。      郁闷中

网友:
发错了,应该发到笔记本维修 不好意思。

网友:
如果在确定硬盘是好的情况下

看你的是IDE的还是SATA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打一下阻值

分析是那部分的问题、

网友:
恩  在去研究下。

网友:
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
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试一下,先排查硬盘是不是好的?

网友:
硬盘是好的。已经试过了。

网友:
BIOS里的硬盘模式,遇到过板子识别模式错误的,换了模式就好了。

网友:
BIOS里的硬盘模式,遇到过板子识别模式错误的,换了模式就好了。
    非常感谢。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