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

楼主(2010-07-12):
硕泰克主板三端稳压器5V对地短路   没思路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测量紫线9脚是不是对地也短啊  稳压器的输出极有阻值吗

网友:
是紫5V对地短路还是稳压器的中间脚对地短路

网友:
是5V短    不是中间的   中间的是接地的  紫5V正常

网友:
通过各路高手的回答,还有楼主的回复我彻底晕了,到底是哪里短路啊?三端稳压器是给谁稳压的呢?

网友:
三端稳压器中间那个是3.3V输出的,一个是5V输入,还有个就是个调节端了。如果中间短路南桥挂了

网友:
是不是三端稳压器坏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被你弄晕了 是5V短  中间的是接地的  你说的是什么啊?如果是三端稳压器 中间应该是3.3V 不会是5V     如果是78L05  那么就是正常的

网友:
说的一点也不清楚,短路板怀疑哪个IC不良,可以打它其他PIN的阻值来确定是哪里短路了·